请教高手,产生伪随机数的代码

楼主(2012-02-22):
//This function generates a pseudo random integer number
//between 1 and Lim
//
unsigned char Number(int Lim,int Y)
{
    unsigned char Result;
    static unsigned int Y;

    Y=(Y*32719+3)%32749;
    Result=((Y%Lim)+1);
    return Result;
}
这段代码中“Y=(Y*32719+3)%32749;”这一句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A:
这有什么好理解的?

这就是这段代码的作者写的一个产生伪随机的生成代码而已,作者认为那几个数字比较顺眼,所以就那么写了,唯此而已。

楼主:
多谢。本人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