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面的“手”图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3):
RT看图。ST的评估板上的,我原来拆过路由器,板子上也印有这个标志。

网友A:
不能用手直接拿吧

网友B:
禁止手拿,防静电

网友C:
注意静电防护的意思

网友D:
原来如此

网友E:
这个很多IC包装都有

网友F:
不让你摸;P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不让摸的意思。。。

网友I:
ESD 静电敏感器件。
你确定自己的手上不带静电的话,摸了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