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网谐波分析仪对谐波分量值计算方法的困惑?

楼主(2012-02-23):
最近应客户要求,为客户的三相交流加装谐波分析仪,外购谐波分析仪回来后参考说明书通过485读数据测试后,对其对谐波分量值计算方法感到异常不解!
该仪器可显示1到31奇次谐波分量,其说明书上说1次就是基波,而仪表显示的各次谐波分量的数值是各次谐波除以基波的百分比 ...... 问题来了,既然如此,1次谐波分量不就是基波除基波(自己除自己?),那不肯定就是100%吗?还占用一个显示位置、通信里占用一个字节?自己除自己谁不知道是100%,还显示了干个球啊!
实际测试(公司环境,无谐波叠加装置),接单相AC220V,1次谐波确实显示100%,其他各次为0% ......

困惑,望有经验的兄弟解惑,别到时候设备装到现场被客户问到的时候闹笑话!

网友A:
可能是为了方便设备用户观察的吧

网友B:
既然是分量就一般还应该有个总量嘛,怎么会给个没用的数据给你看。

网友B:
高次谐波分量为0,基频当然就是100%
如果高次谐波分量不为0,你再看基波是多少?

网友C:
楼主啊!其实应该是各次谐波的总和是100%,说明书上得表述也是又点问题的····

楼主:
1、目前搜索了一下,有些表的确不显示一次的!而且搜索到的算法都是基于基波的;
2、如果第一次有可能不是100%,那也应该是各谐波的有效值除当前交流电的有效值(非基波),当前交流电的有效值 并不等于 各次谐波的总和!

网友D:
当前交流电的有效值 并不等于 各次谐波的总和?
那么能量去哪里了?是测量问误差题造成的。

楼主:
各次谐波的总和:指的是各次有效值的相加,这个从数学上就不等于交流电的有效值!
两个波形的叠加,相角不同,总有效值当然不同。

楼主:
波形A:sin(x)
波形B:sin(x+180°)

请问这两波形叠加后的波形的有效值是多少?

网友D:
谐波不会是同一个频率。
Y=sin(x)+sin(3x+180°)
根据定义,
Vrms^2 =RMS1^2+RMS2^2
用傅立叶展开后,非正弦周期的有效值平方等于各个谐波有效值的平方和

楼主:
波形1:Y=sin(x)+sin(3x)
波形2:Y=sin(x)+sin(3x+180°)

很显然这两波形的有效值也不一样,图纸上画画就知道,1次谐波的一个周期内有3次谐波的三个周期,而3次谐波的第二个周期相位如果相差180度,对整个波形有效值的影响正好相反!

网友E:
相位相差180度,波形是相反的,且大小也不同

网友F:
1.有效值为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均方根值;
2.各次谐波与基波的比值叫做该次谐波的含有率,这是国标上规定的表示方法。参见GB/T1459-1993,附录A的内容。
3.厂家既然是做这个的,不会瞎搞的。

楼主:
to lsview: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理解为:
1、1次谐波的含有率,就是100%(自己除自己)?
2、该仪器的厂家把1次谐波的含有率也放在里面,是否多余?(我在做485驱动时想直接舍弃该值,老感觉这个值多余)!
3、有效值为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均方根值:对这一点我不赞同,有效值从数学上来讲,是连续采样点的均方根,该值不一定等于各次谐波的均方根!(具体见11楼的两个波形)

网友D:
有效值为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均方根值,这个没有错.
有效值的定义由功率推算,和相位没有关系
http://wenku.baidu.com/view/02376006eff9aef8941e0605.html
这个链接的第17,18页就是推算过程

网友F:
请参见我所说的国家标准,以及相关的IEC标准。
没有1次谐波的概念,所以没有1次谐波含有率。
请参考傅立叶变换的原理。
我不知LZ做的驱动是做什么用的,我知道的是:FLUKE 的谐波分析仪后台分析软件出报表的时候确实不出现基波的百分比,但会给出基波有效值(大概20几万的仪器,国产仪器很多仿造它的)。
LZ是否用的在线分析仪?数据会提交到电网公司的那种?
严格按照国标的话,考核谐波是否合格不时仅看谐波含有率,主要指标是各次谐波电压和电流的发生量(有效值)、总谐波畸变率。具体值还与供电容量、电压等级、谐波次数有关。
具体请参见标准文件。

网友F:
“有效值从数学上来讲,是连续采样点的均方根”无论是数学或是物理上都是不正确的。
电流电压都是连续的模拟参数,定义有效值的时候是积分而不是求和,请注意离散信号处理时的前提。
再请参考谐波危害之一“可能干扰继保和计量设备的准确度”这一命题。
再考虑香农定理,对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的关系。

网友G:
如果“仪表显示的各次谐波分量的数值是各次谐波除以基波的百分比”没错的话,那么1 次谐波一定是100%。

这么做并不多余,如果不显示 1 次谐波,我想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显示1 次谐波。从这里众人的回复就可以猜到,更何况那些对技术更不清楚的用户了。

网友H:
其实应该是各次谐波的总和是100%
仪表显示的各次谐波分量的数值是各次谐波除以基波的百分比”没错的话,那么1 次谐波一定是100%

理论上没有错,都对.只是1次揩波显示100%有点脱库放B多此一举味道.

网友H:
没有1次谐波的概念,所以没有1次谐波含有率。

1次波就是基波,本身是参照基准.
失真量讲的是谐波量有多少.

楼主:
“有效值从数学上来讲,是连续采样点的均方根”无论是数学或是物理上都是不正确的。
电流电压都是连续的模拟参数,定义有效值的时候是积分而不是求和,请注意离散信号处理时的前提。
引用 网友F:

“有效值从数学上来讲,是连续采样点的均方根” —— 数学上就是这么定义的!
注意:什么叫积分?积分就是求和,不过是时间间隔趋向无穷小极限的求和!只不过实际应用中时间不可能无穷小罢了。

楼主:
有效值为基波和各次谐波的均方根值,这个没有错.
有效值的定义由功率推算,和相位没有关系
http://wenku.baidu.com/view/02376006eff9aef8941e0605.html
这个链接的第17,18页就是推算过程 ...
引用 网友D:

有空得把这个仔细瞧瞧,好好研究一下,恐怕要把高数书翻出来了......

楼主:
兄弟们实在不好意思,我把11楼的两个波形用软件模拟计算了一下有效值 ...... 确实一样。我直观上把有效值和波形的面积联系起来了,但实际上面积是平均值 ......

网友I:
理论上没有错,都对.只是1次揩波显示100%有点脱库放B多此一举味道.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不是这样,总得有个Reference Level,这个100%(也就是等于1的意思)就是指示其它谐波的幅度参照。

网友D:
有效值是面积,面积不是平均值....

网友J:
好貼,期待上牆,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