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没加声源时能听见电台声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3):
功放没加声源时候,在自己公司测试时候听不见电台声音。送到客户那里测试就能听到电台声音,客户公司离电台发射塔很近,估计3公里左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楼主:
要贴到耳朵边才能听见,声音很小

网友A:
外壳接地了没有?应该是某一部分成为了天线,做好屏蔽应该没事

楼主:
外壳是铁壳,客户说接了地线。

网友B:
功放输入端加0.01μF对地旁路电容试试

网友C:
降低放大倍数看看

网友D:
做好敏感部分的屏蔽,光是铁壳是不够的,除非上面没有缝隙且够厚,同时在信号输入侧对地并小电容。

网友E:
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坑人的,而且非常难滤除干净。
你们应当也是普通平行电缆传输音频信号吧。

网友F:
贷款太宽了吧

网友G:
功放输入阻抗高了,容易受干扰正常。关键是作好输入屏蔽。
不知输入线路不好判断。可以在输入级加下拉电阻。

网友H:
功放输入阻抗高了   +1
降低增益             +1
输入加小电容       +1

网友I:
你设计成没加声源时,输入接地:lol或者关闭功放模块

网友J:
呵呵,加电容一般没效果。
线路结构和输入元件影响比较大。

以前遇到过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