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和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楼主(2012-02-23):
大家比较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和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各自优缺点.

楼主:
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的作用是根据设定条件生成在线逻辑分析仪的IP核,包
括ICON核、ILA 核、ILA/ATC2 核和IBA/OPB核等,设计人员在原HDL 代码中实例化这
些核,然后进行布局布线、下载配置文件,就可以利用ChipScope Pro Analyzer 设定触发条
件、观察信号波形。

楼主:
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 除了不能生成IBA/OPB 核和ILA/ATC2 核以外,功能与
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类似,可以生成ICON核和ILA 核,但是它能自动完成在设计
网表中插入这些核的工作,不用手工在HDL代码中实例化。

楼主:
3、ChipScope Core Inserter 产生的网表要被插入到原来的设计网表中,需要重新实现设计
Implement Design,完成翻译、映射、布局布线后生成BIT 文件,下载到FPGA中后。

楼主:
4、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也是需要同样的过程:产生的网表要被插入到原来的设计网表中,需要重新实现设计Implement Design,完成翻译、映射、布局布线后生成BIT 文件,下载到FPGA中后。

楼主:
5、二者都是利用ChipScope Pro Analyzer进行分析信号波形。

网友A: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使用core inserter有时候会出现某些信号由于被优化而无法观察;
而使用core generator的话,则可以观测任何FPGA内部信号;缺点就是使用肯定不如core inserter方便,需要手工例化!

楼主:
6、这二者的分别流程:
Core Inserter 的流程为:1) 综合;2)调用 Core Inserter 插入逻辑分析仪;3)布置和布局;4)产生 bit 文件下载验证。
Core Generator 的流程为:1)用 Core Generator 产生逻辑分析模块,在用户代码中例化;2)综合;3)布置和布局;4)产生 bit 文件下载验证。

网友B:
哈哈,我专门就是讲这个。
我全国讲了多好次

网友C:
比较习惯用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

楼主:
哈哈,我专门就是讲这个。
我全国讲了多好次

GSM版主,给我们讲讲怎么缩短综合实现的时间。
加了它们后容易产生没有想到错误,而且时间太长了。

楼主:
我上面是抛砖引玉,专门等GSM到这里吐点好东西,出点血。;P

网友D:
前面的介绍 确实能引起到引玉的作用呀

楼主:
比较习惯用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

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真不错,容易上手.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好Core Generator.

网友C:
我做的一个东西,两片dm6467T,一片xc5vlx50t,cameralink接口,配套一个国外产的cameralink相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相机的具体数据,用chipscope,观察下,搞清它的行像素数据,与每帧的行数。在fpga中实现图像采集,bayer变换,rgb-->yuv变换,然后在亮度域做一些图像处理算法。然后再传到6467中,其中一个做H。264压缩及网络传输,另外一个接着做更详细的图像处理算法。
可能 是我的处理算法比较简单,感觉FPGA很好用,没费多大事,就得到很理想的图像了。感觉FPGA的并行编程很不错。
真期待那个ZYNQ啊,有了它,就不用设计复杂的DSP+ARM+FPGA的板子了。

网友B:
16# zhongxon 是呀,贵公司在北京?

楼主:
zhongxon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的系统框图,特别是与照像机连接取样部分.

网友B:
你哪有帖子需要回答的?

网友D:
内个问题我是回答不了呀 有点专

网友D:
Xilinx FAE
          AVNet(安富利)
       热爱Xilinx  使用Xilinx
FPGA只选Xilinx, 代理商就选安富利:victory:

网友C:
我需要zynq详细 的技术资料,我知道这个资料现成还没开放。不过,有渠道的公司现在已经得到了。

网友E:
我帮你找找吧 :)

网友F:
这个资料目前还是很难找的呢 我通过各种渠道也没找到

楼主:
上面是抛砖引玉,专门等GSM到这里吐点好东西。

网友G(2013-01-25):
咋没有GSM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