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CAN总线如果不隔离,CANGND和3.3V 5V(3.3V由5VLDO得到,是共地的)的地怎么接比较好?还是3.3V 5V CANGND都统一接到地平面即可?

网友A:
CAN地和3.3 5V地之间可以放个0R 或者磁珠。

网友B:
首先共地是必须的,电路板上的处理可以按2楼的方式处理。
如果总线不隔离,那么你的电源应该是隔离的,否则将影响你的电路的安全性和信号抗干扰能力。

网友C:
电源隔离,但却共地?

那隔离啥子哦 ?:sleepy:

网友D:
如果现场没有什么严重的干扰,那么将地简单汇接即可,这里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抗干扰就必须隔离,而隔离则是不能共地的。

网友B:
电源隔离,但却共地?

那隔离啥子哦 ?:sleepy:
引用 网友C:

:lol 整个电路的电源隔离啊。
对于每个设备仅仅是通过CAN GND共在一起的。
可能有人又要说,电源本来就隔离的阿,等于白说,因为我看见过有人做CAN通信,其子节点是用一台电源提供电源的,那样的话,非常不好。

网友B:
隔离,要注意隔离度,要着重关注隔离电压,和隔离电容。当然,电容越小,抗干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