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12-02-23):
1三极管上标有1G什么意思?
2.驱动24V的三极管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呢?

网友A:
1 这3级管的型号是什么?这个有可能是生产批号
2 这样的三级管很多,分大、中、小功率,高、低频、开关 等应用场合。

我说几种你先去了解,认识一下:
常用的小功率: 9012,9013,9014,9015,
               2N5551,2N5401
                      2N3904,2N3906
                      8550,8050
                      2SC1815...
非常多,你要是去卖旧书的地方,说不定能淘到晶体管手册什么的,上万种型号,有空看看。

网友B:
对于驱动24V选用什么样的三极管,你要考虑的不光是安机关的Vce的电压还要考虑三极管的Ic,根据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合适的三极管

网友C:
根据电压,电流综合考虑,24V电压,建议用MOS管。

网友D:
其实我猜楼主就要个9013驱动24V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就是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了吧,可是能使继电器动作的电流到底最小是多大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数据呢?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1.三极管不能达到我的要求吗?
2.mos管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3.使用mos管会增加成本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Ic就是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了吧,可是能使继电器动作的电流到底最小是多大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数据呢?请多多指教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要用三极管驱动一个继电器是 吧?我给你画个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首先谢谢你的回答,电路我也看懂了。
2.我想我已经解决了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上传资料看看。红色字体是解决的问题。

楼主:
我想我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把使用的继电器手册传上,DC24V,R=650Ω。所以驱动电流是24/650=36.9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