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D6中这样的异形覆铜怎么画?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跟画图差不多

楼主:
怎么画?谢谢指教

网友B:
有个办法,你可以先用其他绘图软件比如ps。你画好之后再用AD自带脚本pcb ** create加载图片,最后复制到你要的位置。这个方法你想要什么图案都可以。

楼主:
搞定了,非常感谢。给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