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楼主(2012-02-23):
自己画了块板子,在用KEIL Uvision4.22+Jlink调试时,有的板子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有的连线调试却出现了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的错误提示,出问题的板子在KEIL中option/debug/setings中PORT选择jtag则没有反应,选SW则提示tck(pin9)low,but should be high,试了很多方法了,boot0接3.3V、boot1接地也试过了,也没用,请高手指点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还没人看到么?坐等

网友A:
估计可能是焊接上的问题。

网友B:
或者是接触不好, 好久不用的开发板连上就出现过这问题, 插拔n次后, 好了.

楼主:
jtak接口的tck(pin9)电压为低是怎么回事?

网友C:
JLINK 兼容有问题,我的也是有时好,有时不行,多刷新几次就好了

网友D:
LZ解决了没

网友D:
LZ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keil提示同样的问题。
但是在在KEIL中option/debug/setings中PORT选择jtag时有反应,有的时候jtag device chain有显示,有时候为no jtag found——然后就cannot connect Jlink Via USB

网友E:
復位,重啟試試看,不行的話。從硬件上找問題,有關JTAG的那幾根線找找有問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重新烧一下Jlink固件就能找到Jlink了。。。在下程序到Flash里面时keil还是提示错误: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把keil4.22卸了,换成4.12,然后sport选SW,虽然还是不能连线调试,但是可以下载程序了,也可以运行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板子没上电,有些JLINK不供电的,或你板子没有画接JLINK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用通过上拉电阻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G(2012-06-28):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也有一样的问题,求指导啊~:handshake

网友H(2012-10-24):
怎么解决了?我的板子也是,前段时间还好好的,今天jlink就有问题了,

网友H: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我把一个管脚上拉了,改成下拉就能识别了。就能解决问题了
能下载到板子中,

网友I(2013-04-24):
引用 网友H: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我把一个管脚上拉了,改成下拉就能识别了。就能解决问题了
能下载到板子中, ...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是哪个管脚改下拉??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是哪个管脚改下拉??谢谢

代码生成器中  nhet的引脚那 有选择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代码生成器中  nhet的引脚那 有选择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代码生成器中  nhet的引脚??大哥。。我听不明白,麻烦说清楚下啊。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代码生成器中  nhet的引脚??大哥。。我听不明白,麻烦说清楚下啊。谢谢

我用的是rm48的芯片。

网友K:
问题还是很有搞定   哎   这一块没有做过   帮不上忙   楼主   对不住啊

网友K:
帮你顶一个   看看坛子里   还有谁   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呵呵

网友L(2013-06-15):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是哪个管脚改下拉??谢谢

硬件问题,我今天也遇到这样问题,自己重新焊了一块板子,结果好使了。原来的可能不知道哪虚焊或短路了

网友M(2013-09-3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是焊接引起的! 重新焊了一下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N(2013-12-16):
SW的时候,同时给板子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O(2015-04-15):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P:
1、低版本的MDK偶尔是会出问题,建议升级到MDK的4的最高版本
2、供电问题,主要出现是在焊接上面
3、曾经试过最奇怪的:芯片被加密了,你用Jflash解开它

网友Q:
管脚上下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