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自定义IP核中读取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2-23):
请教mWriteSlaveReg0()函数使用问题
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RegOffset, Value)
如果我IP核中只有一个寄存器reg0[31:0]
我想设置reg0的第2位(reg0[1])等于1, 其他位不变。
是这样写: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1,1);
还是: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0, 2);
还是其他写法呢?

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RegOffset, Value)
如果我IP核中只有一个寄存器reg0[31:0]
我想设置reg0的第2位(reg0[1])等于1, 其他位不变。
是这样写: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1,1);
还是:mWriteSlaveReg0(BaseAddress, 0, 2);
还是其他写法呢?

楼主:
自己写的IP问别人怎么知道呢

楼主:
IP是我自己定义的啊  可是里面的函数都是默认生成的,不是我自己写的。

楼主:
自己写的IP问别人怎么知道呢
引用 楼主:
IP是我自己定义的啊  可是里面的函数都是默认生成的,不是我自己写的

楼主:
怎么会用他自动生的函数呢,直接用指针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怎么会用他自动生的函数呢,直接用指针就可以了啊
引用 楼主:
嗯:)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 有个通用的访问地址函数,然后只要知道ip核地址 就能访问里面寄存器吗?

网友A:
嗯,我记得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