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2-23):
NXP的四通道量输入与非门74HC00的 在VCC为2V的时候高电平输入电压Vin  MIN.值为1.5V TYP.值为1.2V,这个怎么理解啊?为什么典型值比最小值还小? 难道TYP.不是典型值的意思?别的意思?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你要好好想想

网友B:
你想一下理想状态下,希望VIH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了。

网友C:
实际测量下

网友D:
最小值是最小保证值。
一般在典型值1.2V就触发了,但有可能触发不了。同样。1.4V可能触发,但也不保证能触发。
1.5V保证触发,1.6V保证触发,1.7V保证触发,,,,
所以。1.5V就是能保证触发的最小值。

网友A:
楼上高手,我以前也是老以为别人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E: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高手再详细指点一下 小弟没想明白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希望高手再详细指点一下 小弟没想明白
引用 楼主:

输出一方希望输入一方的VIH小,以便自己能方便驱动,但是输入方最坏要到1.5V时才认电平。

楼主:
输出一方希望输入一方的VIH小,以便自己能方便驱动,但是输入方最坏要到1.5V时才认电平。
引用 网友B:

最坏要到1.5V时才认为是高电平 那为什么给的典型值是1.2V啊?这怎么理解啊

网友:
我等级太低了  不能进  http://blog.21ic.com/user1/6714/archives/2010/75560.html#cmt
那个大侠能帮我问这人要个qq号   我在做hip4081 的电机驱动   想请教他  我的qq836547057  谢谢

网友F:
5楼说的有问题吧!!
这个图是国半的,按5楼说法就不对了。

网友F:
2.0是TYP值,1.9是Guaranteed Limits。

网友D:
楼主的指标是高位输入触发值,而13楼的指标就是高位输出值,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F:
不管是高位输入触发值还是高位输出值,TYP的定义是一样的,这个里的讨论重点是TYP的定义和理解,我只是随便截取一段举例,LS看明白整个贴没?

楼主:
还是没搞太明白 .....

网友F:
你给的图是错的。

网友G:
5楼的说法绝对正解!!!!!!!!!!!

最小值是最小保证值。
一般在典型值1.2V就触发了,但有可能触发不了。同样。1.4V可能触发,但也不保证能触发。
1.5V保证触发,1.6V保证触发,1.7V保证触发,,,,
所以。1.5V就是能保证触发的最小值。

网友H:
我个人认为楼上所有的兄弟们说的都不对。
不对的原因是:你们没有做IC测试或IC设计的,所以你么不清楚datasheet给出的参数的测试条件。
我也不是IC行业的,我建议楼主将主题帖到‘IC设计’板块,应该很快得到正确答案。

我自己的理解:弄懂这个问题,首先要使用大学课本‘概率统计’,1.2V 是typical值,它的产生条件是环境温度+25摄氏度(table里的note1告诉你了),它是触发条件的u值,也就是均值,min和max构成在一定触发概率下的方差;而这里的min是1.5V,如果它的得出条件同样是Tamb=+25摄氏度,那么,这一定是错误的;但是,注意看table里的Tamb=-40摄氏度~+85摄氏度,这样的话,min值就完全可能大于typica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