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DA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2-23):
项目的原理基本是这样的。先采样得到一个100-200mv的电压,然后利用DA输出与采样电压相同的标准电压,两个电压都加到电容上,使两个电压之和为0。

我用的芯片是lpc1768,cortex-m3.

1768有DA模块,但是位数不够,所以我要外接一个DAC.

我在图书馆翻遍了单片机接口相关的书,书可能比较老了,DAC用并行的比较多。并行电路较复杂,我想改用spi的12位DAC.

我真做了不少功课了,能查的资料也都查了,但是无奈我水平有限,一方面可能不会找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可能DAC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

请各位高手为我解答。
1,因为要输出100-200mv的电压,我看书上说DAC电流输出型的很多,那电流输出型的DAC就要再接个放大器了。我这有个并口DAC的电路,如图。
是不是我选用电流型的DAC,输出放大部分,用这个就行了?
2,我不知道现在电压输出型的DAC的应用情况,谁能介绍一下?如果用电压输出型的DAC,是不是后面的放大器都不需要了?
3,请各位给我推荐几个常用的,可以用的,容易买到的12位的DAC。
4,谁如果有用1768控制SPI接口DAC的例程,能发我学习一下么?

在这里感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哪位能简单的介绍下啊。我哪里要是说的不清楚,还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