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的速度

楼主(2012-02-23):
看标准上说,快速模式400K,我疑惑的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其传输速度,按说只要在FPGA内部写正确代码,我把CLK速度快点不可以吗?困惑。。。

网友A:
先看看协议好不好

网友B:
又不是高铁,跑那么快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了,不懂,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现在理解也许这涉及到物理层

网友C:
这种东西如果全是你自己做的接口,你想跑多快都行
只要你的电路能跑那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说我又不懂了,能详细说下什么意思吗?谢谢

网友D:
只要从设备跟得上。多快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么描述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