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

楼主(2012-02-23):
在博客上看到一个电路,如下:
图1所示极性变换电路的核心器件为普通的非门。由于输入端与输出端被短接在一起,故非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Vi=VO);这样,非门被强制工作在转移特性曲线的中心点处,因此输出电压被限定为门电路的阈值电平,其大小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我们将非门的输出端作为直流接地端,就可以把电源电压 VCC转换为±VCC/2的双电源电压;此时的非门起到了一个存储电流的稳压器的作用,电路的输出阻抗较低、因而输出电压也比较稳定。
图中的非门可以选用74HC00或CD4069等普通门电路,考虑到CMOS非门驱动负载的能力有限,因此最好将几个非门并联使用以提高其有效输出电流,图中的电容C1、C2起退耦作用,容量可适当地取大一些。

问题:按照所示电路,想动手实验下,VCC电源用的是主板上转出来的VCC,反相器用的是74HC14D,现在发现了问题:1.中间那个GND该怎么接,是不是跟主板地相接,如果是的话好像跟VCC电源负极连在一起了,好像跟这个图不符,如果不是,该怎么接?2.VCC电源能用主板上转出来的VCC吗?
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GND和电源的负极不是一码事,主板上的电源负极已经接了系统地,那么图中的GND自然不能是系统地,而是另外系统的参考地。地只是系统中的一个电位参考点,注意先弄清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