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中R误差和C误差引入的误差

楼主(2012-02-23):
如果有两路RC滤波,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一样的,如果电阻误差1%,滤波电容误差5%,用直流电压表接在RC后端测量,那么这两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信号,最大误差是多少?

网友A:
对直流信号,rc无效,所以没有误差

网友B:
RC值的误差只会引起通频带的改变,也就是说会对交流干扰的抑制功能产生微量的影响(如果不是做通信之类的高精度产品的话,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引起直流误差。

楼主:
楼上两位理解出错了,输入的是交流信号,用电压表测量RC滤波以后的直流信号,这个直流信号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C:
交流信号 没有直流成分 何来的直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万用表直流档接在RC滤波后面量不出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真量不出来,即使量出来了也是瞬态值。

网友D:
LS,肯定能量出来,也不是瞬态值。。。。
万用表量出来的应该是有效值
用万用表量这种就是个错误
建议LZ先了解下,滤波器的作用,了解下,截止频率是什么概念,

你所谓的 R 和C 的误差,只会引入通频带的 带宽问题。。。。跟有效值什么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
虽然说会影响有效值,但是,这个影响是不确定的

网友C:
我手头上也没有别的东西,简单测试了下:
万用表DC1000V,测量交流220V,显示为零。

网友A:
万用表DC档测的是平均值.

网友E:
可以自己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D:
直流档测的是平均值
交流档测的是低频的有效值

网友F:
输入是交流,在没有直流偏置和谐波的话。测量直流输出似乎没多大意义。RC的误差只会导致
输出的相位的偏差,交流增益的偏差。也就是说会改变通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