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 求助贴

楼主:
PWM0 点给的是很标准的PWM波形,但是A点的波形失真比较严重,表现为下降沿电压降低缓慢。通过实验发现在R44电阻上并联一个大电容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想请教下各位产生波形失真的原因,以及该解决方法的原理。

楼主(2012-02-23):
其中图片Z为电路原理图
图片ZZ为A点失真波形

网友A:
PWM如果不是开漏输出,就把那3个电阻全去掉就OK了,是开漏就只保留R43,值取小,331-471左右。

网友A:
解决原理就是你加了一堆没用的电阻,导致了寄生电容充放电。还有PWM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低频率。

网友B:
应该是mos导通,关断时间的影响
你并一个电容,好像是会加速MOS管导通,关断的
具体原理忘记了
LZ可以搜下,贴上来看看

楼主:
我觉得3楼说的靠谱 谢谢NE5532

网友A:
应该是mos导通,关断时间的影响
你并一个电容,好像是会加速MOS管导通,关断的
具体原理忘记了
LZ可以搜下,贴上来看看
引用 网友B:

那是加速电容,是电阻省不掉的时候才用,这里根本没必要用电阻。

网友C:
我记得MOS管一般都要12V左右的栅-源极电压吧,是不是3.3V的驱动电压太低了。搜不到这个LR3103的资料,不知道相关参数。

网友D:
R44太大了,关断的时候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