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供应商说 stm32f100c8t6 停产了

楼主(2012-02-23):
听供应商说 stm32f100c8t6 停产了, 不知是否是真的? 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质量有问题?

网友A:
为Cortex-M0 准备??

网友B:
你让他拿出ST的官方文件。

只要供货有变动,不管是修改设计,还是更改生产线,当然也包括停产这种大事,ST都会有正式文件发给代理商,不可能一声不吭说停就停。

网友C:
谣言止于智者。。。。

网友D:
估计,大概,也许,可能,琢磨着,或许是,我认为,他自己琢磨的。

网友E:
又是道听途说

网友F:
应该不是真的

网友D:
我测试M0的时候发现,在运算方面和STM32F100 的性能是相当的,而新出的M0如果在某一方面强于100的话,我想100的市场会变的非常的小,所以这种猜测我认为有一定的依据。

网友G:
还没有官方的消息

网友H:
8楼的推断有一定道理,但仅仅是推断

网友I:
唉,停不停产是一回事,代理商愿不愿卖是另一回事。如果一款芯片没有合适的定位,就有可能被“无视”掉。

俺本来是向香版申请了100的开发板,当时看中的是它的DAC。但是后来听说这颗芯片的供货状态不如103。不得已又改了103。(现在的方法是做一个通吃的程序,既能在100上用又能在103上用,通过条件编译,二者可以兼容)。至于那差异性,即100的DAC,在用103时,则只能用PWM+RC滤波模拟了。

网友D:
103也有带DAC的吗,匠人为什么不考虑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D:
103不是所有型号都带DAC,还有就是引脚兼容问题

网友J:
100C8T6B确实很诱人,10块左右,ADC DAC 串口 SPI 。。。。。。

网友D:
103c8不也这价格吗?少了个DAC,呵呵,多了CAN。

网友K:
现在好像单片机中带DAC的不多

网友L:
估计,大概,也许,可能,琢磨着,或许是,我认为,他自己琢磨的。
引用 网友D:

也许可能大概是

然而未必不见得

网友G:
匠人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M:
LZ在扯淡。。。。
那么赚钱的型号,怎么会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