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深铁路的车票

楼主(2012-02-23):
广深铁路的车票。那么薄。只有一张名片的厚度。还能射频刷刷卡。手摸了一下。没有感觉里面有芯片。他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像超市商品那样用一个金属片?如果是那样就不能携带信息了。

网友A:
里面是有一个集成的金属片,你把车票对着阳光看,还可以看到里面一圈一圈的天线,天线两头直接连到这个金属片上,

网友B:
2楼正解,我也看到过

网友C:
厉害,想看就拆开

网友D:
被动射频卡吧?

里面有天线的,和地铁卡差不多吧?

网友D:
俺以前拆过一个地铁卡,里面就那样的啦。

网友E:
RFID技术。无源标签

网友F:
里面有一薄型封装的芯片,过去在二姨家贴过车票撕开的照片。

网友G:
兄弟们这个威武,连这个都要搞个究竟,果然是搞技术的。哈哈

楼主:
兄弟们这个威武,连这个都要搞个究竟,果然是搞技术的。哈哈
引用 网友G:

有疑问就问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