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的电路图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2-02-23):
电路输入是低频正弦的电压信号,请问输出什么,稳压管的作用?

网友A:
放大,二极管用来限幅的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是不是输出占空比为0.5,幅度为3.7V的方波?方波频率同输入正弦波频率。

网友C:
这个电路是I/V转换电路。稳压管就是钳位的,使输出在正负3+0.7左右

网友D:
咋觉得就这么难呢,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