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ic LS2365问题

楼主:
哪位用过这款ic?请看附件,两个问题:1 正常是不接电池时红绿灯灭,现在板子是空载是红灯亮,7脚有脉冲波输出,测得D11正极对地有电压波形最高20V(输入20V)。   把D11断开后红灯就不亮。
2 充电电流限制不了。手册:I=0.22V/Rc,现在接的是2.2欧电阻,电流应该限制在100mA,但现在充电可达1.5A,随输入电压增加。
   为何?请指教!

网友A(2012-02-23):
仔细研究下规格书
红灯亮,代表充电状态,既然IC认为是充电状态,那就是6脚有电压。你查查不接电池电压是多少?
另外,不接电池,电流设置脚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估计是你的Q2 或者mos 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