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TM32F2或者F4的HS USB,HOST读U盘成功的吗

楼主(2012-02-23):
用内部PHY,U盘枚举,mount都可以,就是在open里面出不来

楼主:
顶一下,

就是官方库里的例程改的,只改了一下print用串口输出.FS USB是可以的,就HS的不行.

网友A:
ST提供库中的例子,是建立在EVAL板上的,可以正常操作U盘。

楼主:
ST库中的例子是用外部PHY的吧.把宏定义换成USE_EMBEDDED_PHY.

"exploring disk flash"里面是注释掉了,不注释掉也会死在里面.

if(f_open(&file, "0:Host_Write_Demo.TXT",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现在是在 f_open 里面出不来.

网友A:
使用内部PHY只能操作在FS模式,要使用HS模式必须要用外部PHY。

楼主:
是FS模式,HS OTG(像205只有HS OTG)的FS模式.

楼主:
USE_USB_OTG_HS,USE_EMBEDDED_PHY

用内部PHY,就是FS模式吧,要不然这个HS OTG的FS模式要怎么配置.

网友A:
是FS模式,HS OTG(像205只有HS OTG)的FS模式.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对。

STM32F207或F407中有2个USB模块:HS OTG和FS OTG
STM32F205或F405中只有1个USB模块:FS OTG

HS OTG有2种模式:HS模式和FS模式

楼主:
不对吧,205或405是只有 HS OTG 不是 FS OTG.

现在就是用205的 HS OTG 的FS模式,用的内部PHY.

楼主:
嗯,205只有 HS OTG.

现在问题是使用HS OTG,工作在FS模式,用内部PHY,只是不只要这样定义宏就可以了.

" USE_USB_OTG_HS , USE_EMBEDDED_PHY " .

如果是这样定义为什么 fopen里面不行,是还有哪些地方要改吗?

如果不是这样定义为什么 枚举,U盘容量大小这些都可以.

网友A:
嗯,205只有 HS OTG.

现在问题是使用HS OTG,工作在FS模式,用内部PHY,只是不只要这样定义宏就可以了.

" USE_USB_OTG_HS , USE_EMBEDDED_PHY " .

如果是这样定义为什么 fopen里面不行,是还有哪些地方要改吗?

如果 ...
引用 楼主:

嗯,我看错了,STM32F205只有HS OTG,惭愧 :L

网友B:
你这样用bushond抓一下包看看是不是有错误吧....

hs otg 有一个强制fullspeed设置...不设置就在握手失败后自动运行在full模式.
我熟悉这个ip.至于他是不是写出来了.我没看...

这个不是大问题....

楼主:
这是用HOST模式,接U盘.不能用bushond抓包,就算抓包估计也看不懂.

应该已经工作在FS模式了吧,枚举,serial number,U盘容量这些都对了.

网友B:
14# yyts host的确不好测量 了...协议分析设备又挺贵....

你不要printf出来,直接打印到内存里,然后过段时间去内存查看....这样可以提高速度...

楼主:
从官方例子改的,他是打印到LCD上的,只是改成串口.现在只是调试.

我板子上把FS OTG, HS OTG都引出来了,FS的直接就可以了,HS的就出这个问题.

如果把HS调出来就可以用205了,比207便宜好几块钱.

网友B:
你如果已经 验证过的代码,再跑出问题来,恐怕难度就不小了....

上面说明ep0没问题....其他ep不知如何

网友B:
你跟踪一下open吧.看他怎么处理的....

网友C(2012-05-14):
搂主,你碰到的问题解决了吗?你是基于OTG 库的哪一个版本做的测试呢?
我试验的结果是v2.0.0可以,v2.1.0只能访问部分U盘。我使用FS端口(F4 discovery)

网友D:
205应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HS吧?他是工作在FS模式下!

网友E:
要改最大包长度

HS的最大包长度是512,FS的最大包长度是64

网友E:
usbh_conf.h文件中

#ifdef USE_USB_OTG_FS
#define USBH_MSC_MPS_SIZE                 0x40
#else
#define USBH_MSC_MPS_SIZE                 0x200
#endif

把 USBH_MSC_MPS_SIZE 定义成64字节就OK了,全速传输的最大数据包长度最大只能是64,一个全速U盘是拒绝发512字节包的主机通信的,所以你的OPEN函数不能取得正常相应。

网友E:
205应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HS吧?他是工作在FS模式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DATASHEET看,205有一个OTG_HS模块,可以实现FS和HS,207有OTG_FS和OTG_HS两个模块。

网友E:
搂主,你碰到的问题解决了吗?你是基于OTG 库的哪一个版本做的测试呢?
我试验的结果是v2.0.0可以,v2.1.0只能访问部分U盘。我使用FS端口(F4 discovery)
引用 网友C:

要么把你改的代码发上来,跑跑看?

网友F(2015-03-17):
我也遇到了这个卡死的问题,USBH_MSC_Read10这个函数移植返回USBH_MSC_BUSY,求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