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只能放电,还是可以给电池充电

楼主(2012-02-23):
请教下大侠们,这个电路的Q11,只是电池的放电开关MOS管,还是在DC正常输入下,可以通过Q11给电池充电?

楼主:
发张大图

楼主:
咋没人呢?::L

网友A:
这个电路的Q11,只是电池的放电开关MOS管——这样说还不太准确。

Q11,PMOS管应该是DC-DC开关电源的斩波管。此DC-DC开关电源将输入的DC9-14.5V电压或电池BATT_OUT电压转换为P+电压输出。

楼主:
在充电时候,通过PWM开控制Q14集电极电压,从而控制Q12的基极电压,让其工作在放大状态,Q12基极电压升高,充电减弱,反正,但是怎么也分析不出来Q13起什么作用?
放点时候Q11本身G极通过电阻接地,可以直接放电。
谁能帮分析下,整个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啦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个开关电源,Q11是开关管,不是电源的开关而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用PWM脉冲来控制其输出电压。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不清楚具体Q12 ,Q13如何动作控制MOS管G极来开控制充电,我分析好像Q13不工作

网友C:
正如楼上6楼说的,Q11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大概分析下电路:PWM高电平的时候Q14导通,然后Q12导通、Q13截止,Q11截止,PWM低电平的时候,Q14截止,Q12截止、Q13导通,Q11开通。Q12、Q13是推挽输出,整体是个降压型的开关电源,电路中D6为续流二极管,SAM_U为反馈电压。

网友D:
凑个热闹

楼主:
正如楼上6楼说的,Q11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大概分析下电路:PWM高电平的时候Q14导通,然后Q12导通、Q13截止,Q11截止,PWM低电平的时候,Q14截止,Q12截止、Q13导通,。Q12、Q13是推挽输出,整体是个降压型的 ...
引用 网友C:

    大概明白了些,但PWM 低电平时候,Q14截止,Q12截至,Q13导通。这里有些不明白————
此时Q12截至了,它的发射极电压应该为为低电平,Q13   Ube电压无法反向偏置,应该不工作啊。

网友E:
估计担心有分布电容什么的。让方波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