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原理图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部分如果没上电,继电器线圈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而且你继电器线圈没有限流电阻,导通时,电流会非常大,导致发热严重,如果三极管选取不恰当,不久后,三极管也会报废。

网友B:
就一大排继电器驱动电路,反应不出什么,
就是奇怪,你一上电所有的继电器初始都是吸合的?
既然用了光藕,那电源肯定是要分开隔离的,
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驱动继电器,不用光藕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上电导通我可以将NPN三极管换成PNP的。可是继电器加了限流电阻后能够正常工作吗,那样它就得不到多少电流了,继电器工作时电流是50mA.

网友B:
你要考虑那么多路的继电器上电同时吸合,你的12V 电源吃得消不?
继电器一般不用加限流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一大排继电器驱动电路,反应不出什么,
控制部分在另一电路图上,稍后我传上。
就是奇怪,你一上电所有的继电器初始都是吸合的?
将NPN换成PNP.
既然用了光藕,那电源肯定是要分开隔离的,
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驱动继电器,不用光藕也是没问题的。 ...
听说不用隔离会出很多问题

楼主:
你要考虑那么多路的继电器上电同时吸合,你的12V 电源吃得消不?
继电器一般不用加限流电阻的。
引用 网友B:

一共有30个继电器,总电流也就1.5A左右,12V电源能吃得消。
2楼说要加限流,我就是不知道加限流继电器能否工作,因为那样就没有多大电流了。

网友B:
一般不用加限流的,如果要加,阻值取小点,考虑下压降,12V继电器,9v也是完全能工作的

网友B:
“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驱动继电器,不用光藕也是没问题的。 ...
听说不用隔离会出很多问题”
这个有些经验是积累的,看你继电器控制的什么,
根据不同的负载,不考虑隔离也是可以的。

网友C(2012-04-12):
加光耦主要是防止继电器电路对MCU部分的电路产生干扰,以及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