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剩余的MIPS?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没事的时候跑个软件计数器.然后看一段时间内计数器记了多少数....

网友B:
如果这个调度系统是你自己写的话,那么自然就能回答了。

楼主:
我能想到的只有在空闲时候执行I++, 隔一段时间看I加到多少了……
调度系统只是WHILE(1) + 若干中断

网友C:
无操作系统看你的空闲任务了。
比如俺习惯在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完成就是一个死循环,所有的工作都由中断处理来完成。
那么你可以把死循环(也就是空闲)里面不停地把某空闲引脚置低,而中断一开始就把它置高,这样测一下那个引脚的电压就可以知道CPU负载率了。

网友D:
合理的利用定时器测量

网友E:
无操作系统看你的空闲任务了。
比如俺习惯在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完成就是一个死循环,所有的工作都由中断处理来完成。
那么你可以把死循环(也就是空闲)里面不停地把某空闲引脚置低,而中断一开始就把它置高,这 ...
引用 网友C:

对哦!我的程序结构与你的一样,main()函数啥都不做的,所有工作在中断里完成。不过我是用示波器看一下引脚的占空比来估算CPU使用率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样的程序结构有问题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都是十年前的习惯,我养的猫已经死了,年年给它献花,我的猫比金日成高尚10000倍。

网友C:
对哦!我的程序结构与你的一样,main()函数啥都不做的,所有工作在中断里完成。不过我是用示波器看一下引脚的占空比来估算CPU使用率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样的程序结构有问题呢? ...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找马仔研究下RTOS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这都是十年前的习惯,我养的猫已经死了,年年给它献花,我的猫比金日成高尚10000倍。
引用 网友C:

太深奥了,不懂!:L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参数

楼主(2012-05-01):
回复 网友E:
这都是十年前的习惯,我养的猫已经死了,年年给它献花,我的猫比金日成高尚10000倍。
引用 网友C:
怎么叫十年前的习惯?WHILE 加中断有它自己的适用场景,你是孔乙己啊,非要用上操作系统才算牛B?那么你见到搞多核的,分布式系统的是不是就又该跪了?

网友G:
我也经常看一个函数或整个程序对CPU的使用率,简单点也是用一个IO的占空比来指示,我每个项目程序都有这个参数的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