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如何从高频信号中获取电能?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楼主:
1000MHz的信号加在1000uf的电解电容上除了波动大一些,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A:
1、即使在馈线中传导的也是高频的交流信号,难道你是想把天线拔掉用馈线的能量供电?
2、接收天线接收的信号本身也是发射出来的能量.
3、1G的信号加在1000uF的电解上...且不说1G信号其能量是交流不能用有极性电容去储存,就是整流过后的1G信号,电解电容较大的ESR ESL也可以使其忽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确是想用馈线的能量供电,只要天线的功率足够,我想是可以的,可能复杂一些,也许还有功率不匹配,反射回去烧到天线设备等问题,至于ESR可以用几个低ESR的电容并联降低解决,ESL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

楼主:
举个例子,天线的阻抗是50Ω,发射功率为<35dbm,相当于3.1W,可以算出天线上的电压为12.4V,如果我的设备功率是1.2W,这样看来是可以满足需求的。
我知道这样的推理太显幼稚了,肯定存在缺陷,所以来坛子里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