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xx573与74xx574的区别

楼主(2012-02-23):
请问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手册说573是透明锁存器,并且是电平触发;574是noninverting D型触发器,那这两者是否可以互换使用?为什么地址锁存基本都用573?51单片机在读取外部程序或数据时,其时序是ALE下降沿低8位地址才有效,这不是与573的时序矛盾了吗?求指点!

网友A:
不能互换,找本51的书,比如胡汉才老师的,研究一下51总线访问方式。

网友B:
锁存方式不同,只有对锁存方式导致的时序不敏感才能互换,作为51外部总线的地址锁存器是不能互换的,至于楼主的疑惑,建议看看51外部总线的时序图和573、574的器件手册中的时序图你就该明白了,有图立刻就能清楚。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已经明白了!

网友C(2014-12-19):
引用 网友B:
锁存方式不同,只有对锁存方式导致的时序不敏感才能互换,作为51外部总线的地址锁存器是不能互换的,至于楼 ...

锁存器直通阶段建立了地址而触发器没有,而地址保持时间又不够,导致地址建立不可靠是这样么

stm32的fsmc的地址保存时间是可编程的,用574是有可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