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采集视频回放实验,只是显示纯绿色?

楼主(2012-02-23):
DM642采集视频回放实验,通道0采集,通道1回放。但是只是显示纯绿色,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你的视频采集是否采集到了图像,如果采集没有问题,那就是再查查显示端吧。

楼主:
采集不到图像,因为我把采集信号线断开了,显示的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