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型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在L其它参数不变的前提下选L大的。因为pi型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c与L的平方根成反比。就是说L大,fc就变得越低。fc越低,那么越接近直流的电流才能通过滤波器。当然,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B:
使电源提供最接近直流的电压!楼上正解。。。

网友C:
给楼主个公式
L=2*Z0/(2*PI*FC)
C1=C2=1/(2*PI*FC*Z0)
ZO终端阻抗
FC截断频率

网友D:
兄弟你可以这样想,L越大,那么通过的信号的频率就会越低,很显然电源大家都想得到一个最好一点杂波都没有直波,所以不管它是PI还是什么,电感都是越大越GOOD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几天恶补滤波器知识,明白了。

网友C:
对于LC无源滤波电路的设计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大量的计算。
可以先建立一个模型,再用软件计算和模拟。
前级的输出阻抗,滤波器的负载阻抗,电容的ESR,L的直流电
阻都会改变输出特性。
如果用手工的话。要写出传函,画BODE图。

网友E(2012-07-10):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下,式子中的“ *PI ”  PI是啥啊。。。

网友F:
圆周率里的那个符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还纠结了下 滤波电路就 L π。。 没见过个PI。。。原来。。。。PI====π
感觉弱爆了。。。。。
多谢提醒

网友G:
问题是,L越大,要保证低内阻和最大饱和电流,成本越高。
所以,适用就行。

网友H(2013-11-05):
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