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C2掉电检测功能

楼主(2012-02-23):
P89C51RC2有掉电检测功能,电压低于2.35V时,如果禁止该中断,则会使单片机自动复位。

上面图中,想用单片机的P3.3来控制TPS76933.无任何操作时,过一段时间P3.3输出低电平,TPS76933的/EN端变为高电平,停止工作。但是由于单片机的掉电检测功能,刚低于2.35V时,就复位单片机,又让P3.3变为高,系统就自动重启。
如果使能掉电中断,在中断中一直让P3.3为0,仍然是关掉后又自动重启。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掉电检测工作,或者有其他的方法让系统正常工作,不自动重启。

网友A:
Q2基极加个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加了10K的下拉就可以了,请问一下,加下拉电阻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Q2基极的那三个元件,楼主能说清楚是啥作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