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小问题

楼主(2012-02-23):
1什么是collector to emitter breakdown voltage?
2什么是collector to base breakdown voltage?
3什么是emitter to base breakdown voltage?
4顺便帮我解释一下后边的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就是基极-集电极反向击穿电压。基极-集电极是一个节,也就是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自然有反向击穿电压。而测试反向击穿电压都是恒流法看电压,必须有个电流,这就是Ic=100uA。另一个Ie=0是说发射极开路而已。得到的结果30V是最小值。
2、类似1。
3、同1,但测试时是恒压法看电流,Vcb就是所加的恒压,0.1uA就是测试得到的最大可能电流。

网友B:
breakdown voltage 击穿电压的意思
cutoff 截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