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9S08FL8--reset口复用I/O口问题!

楼主(2012-02-23):
想用FL8的reset口(PTA5,第三脚)做为I/O口:已经使用寄存器将IRQ/TCLK/RESET禁用了,发现该脚位上还有3V的电压?!甚至切断外部电路,仍然有这3V电压!但是这个脚位若作为I/O口使用应该只能作为输入才对啊......这....这...还请用过的童鞋交流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呃.....

网友A:
这种问题仔细看手册,输入也可能有内部上拉啊

网友B:
一般 RESET 不做复位功能时,仅能做输入模式,不能做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