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2-23):
在做一个程序时,用到了定时器,功能是:首先清零定时器,然后打开定时器,判断条件,停止计时,关闭定时器。读出定时的时间数,并为接下来的程序服务。判断条件可以不写,该怎么写

网友A:
SetTimer(定时器ID,时间,NULL);//开定时器

OnTimer中
if(nIDEvent == 定时器ID)
{
  if(判断条件成立)
  {
  KillTimer(定时器ID);
  //设置标志位,在其它地方通过判断标志位进行程序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