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不能设置断点,单步也不行

楼主(2012-02-23):
IAR中不能设置断点,单步也不行,在IAR中查看没有设置过断点,并且打开的文件是我工程里的文件,是releae模式,程序在FLASH里面。能够全速运行,单步运行都不可以。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里面一直了一个ucos,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IAR下必须进入DEBUG模式才能进行调试,如果不连接开发工具的话,断点也是不行的

网友B:
releae模式生成的代码里面没有调试需要的信息。

楼主:
releae模式生成的代码里面没有调试需要的信息。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C:
IAR在使用release模式时,会自己将程序里的断点与调试信息删除的。并会预定义 NODEBUG

网友D(2014-09-29):
引用 网友B:
releae模式生成的代码里面没有调试需要的信息。

正解,刚好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