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三相步进电机控制时序?

楼主(2012-02-23):
四线三相步进电机控制时序?
搞到个四线步进电机,万用表量了下是黑色棕色之间短路,黄色桔色之间短路,按照二相的控制
时序就是不对,1,9,8,A,2,6,4,5。
看了下它的样子,好像是有3相的结构。。。
图片,有6个白点(有一个白点被线盖住了),好像是有6个磁极

本人对步进电机是小白。。。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的控制时序A,/A,B,/B

网友A:
四线三相 的话, 那么所有线之间万用表量应该都通的
两两短路 那只能是 两相电机.
通电顺序就只有 A,/A;  B,/B;  /A,A;  /B,B.

楼主:
原先描述有错误,更正为黑色棕色之间短路,黄色桔色之间短路

网友A:
只能是 两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