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单片机中C语言难点分析整理

楼主(2012-02-23):
字符串:

字符串其实就是一个数组(指针),在scanf的输入列中是不需要在前面加“&”符号的,因为字符数组名本身即代表地址。值得注意的是字符串末尾的‘\0’,如果没有的话,字符串很有可能会不正常的打印。另外就是字符串的定义和赋值问题了,笔者有一次的比较综合的上机作业就是字符串打印老是乱码,上上下下找了一圈问题,最后发现是因为

char *name;

而不是

char name[10];

前者没有说明指向哪儿,更没有确定大小,导致了乱码的错误,印象挺深刻的。

另外,字符串的赋值也是需要注意的,如果是用字符指针的话,既可以定义的时候赋初值,即

char *a="Abcdefg";

也可以在赋值语句中赋值,即

char *a;
a="Abcdefg";

但如果是用字符数组的话,就只能在定义时整体赋初值,即char a[5]={"abcd"};而不能在赋值语句中整体赋值。

常用字符串函数列表如下,要会自己实现:

函数作用  函数调用形式  备注
字符串拷贝函数 strcpy(char*,char *) 后者拷贝到前者
字符串追加函数 strcat(char*,char *) 后者追加到前者后,返回前者,因此前者空间要足够大
字符串比较函数 strcmp(char*,char *) 前者等于、小于、大于后者时,返回0、正值、负值。注意,不是比较长度,是比较字符ASCII码的大小,可用于按姓名字母排序等。
字符串长度 strlen(char *) 返回字符串的长度,不包括'\0'.转义字符算一个字符。
字符串型->整型 atoi(char *)
整型->字符串型 itoa(int,char *,int) 做课设时挺有用的
sprintf(char *,格式化输入) 赋给字符串,而不打印出来。课设时用也比较方便

注:对字符串是不允许做==或!=的运算的,只能用字符串比较函数

楼主:
指针:

指针可以说是C语言中最关键的地方了,其实这个“指针”的名字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十分形象的。首先要知道,指针变量的值(即指针变量中存放的值)是指针(即地址)。指针变量定义形式中:基本类型 *指针变量名 中的“*”代表的是这是一个指向该基本类型的指针变量,而不是内容的意思。在以后使用的时候,如*ptr=a时,“*”才表示ptr所指向的地址里放的内容是a。

指针比较典型又简单的一应用例子是两数互换,看下面的程序,

swap(int c,int d)
{
int t;
t=c;
c=d;
d=t;
}
main()
{
int a=2,b=3;
swap(a,b);
printf(“%d,%d”,a,b);
}

这是不能实现a和b的数值互换的,实际上只是形参在这个函数中换来换去,对实参没什么影响。现在,用指针类型的数据做为参数的话,更改如下:

swap(#3333FF *p1,int *p2)
{
int t;
t=*p1;
*p1=*p2;
*p2=t;
}
main()
{
int a=2,b=3;
int *ptr1,*ptr2;
ptr1=&a;
ptr2=&b;
swap(prt1,ptr2);
printf(“%d,%d”,a,b);
}

这样在swap中就把p1,p2 的内容给换了,即把a,b的值互换了。

指针可以执行增、减运算,结合++运算符的法则,我们可以看到:

*++s  取指针变量加1以后的内容

*s++  取指针变量所指内容后s再加1
(*s)++  指针变量指的内容加1

指针和数组实际上几乎是一样的,数组名可以看成是一个常量指针,一维数组中ptr=&b[0]则下面的表示法是等价的:

a[3]等价于*(a+3)
ptr[3]等价于*(ptr+3)

下面看一个用指针来自己实现atoi(字符串型->整型)函数:

int atoi(char *s)
{
int sign=1,m=0;
if(*s=='+'||*s=='-') /*判断是否有符号*/
sign=(*s++=='+')?1:-1; /*用到三目运算符*/
while(*s!='\0') /*对每一个字符进行操作*/
   {
   m=m*10+(*s-'0');
   s++; /*指向下一个字符*/
   }
return m*sign;
}

指向多维数组的指针变量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运用。例如数组a[3][4],a代表的实际是整个二维数组的首地址,即第0行的首地址,也就是一个指针变量。而a+1就不是简单的在数值上加上1了,它代表的不是a[0][1],而是第1行的首地址,&a[1][0]。

指针变量常用的用途还有把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即指向函数的指针。
看下面的几行代码:

void Input(ST *);
void Output(ST *);
void Bubble(ST *);
void Find(ST *);
void Failure(ST *);
/*函数声明:这五个函数都是以一个指向ST型(事先定义过)结构的指针变量作为参数,无返回值。*/

void (*process[5])(ST *)={Input,Output,Bubble,Find,Failure};
/*process被调用时提供5种功能不同的函数共选择(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

printf("\nChoose:\n?");
scanf("%d",&choice);
if(choice>=0&&choice<=4)
(*process[choice])(a); /*调用相应的函数实现不同功能*;/

总之,指针的应用是非常灵活和广泛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上面几个小例子只是个引子,实际编程中,会逐渐发现运用指针所能带来的便利和高效率。

楼主:
文件:

函数调用形式  说明
fopen("路径","打开方式") 打开文件
fclose(FILE *) 防止之后被误用
fgetc(FILE *) 从文件中读取一个字符
fputc(ch,FILE *) 把ch代表的字符写入这个文件里
fgets(FILE *) 从文件中读取一行
fputs(FILE *) 把一行写入文件中
fprintf(FILE *,"格式字符串",输出表列) 把数据写入文件
fscanf(FILE *,"格式字符串",输入表列) 从文件中读取
fwrite(地址,sizeof(),n,FILE *) 把地址中n个sizeof大的数据写入文件里
fread(地址,sizeof(),n,FILE *) 把文件中n个sizeof大的数据读到地址里
rewind(FILE *) 把文件指针拨回到文件头
fseek(FILE *,x,0/1/2) 移动文件指针。第二个参数是位移量,0代表从头移,1代表从当前位置移,2代表从文件尾移。
feof(FILE *) 判断是否到了文件末尾

文件打开方式  说明
r  打开只能读的文件
w  建立供写入的文件,如果已存在就抹去原有数据
a  打开或建立一个把数据追加到文件尾的文件
r+  打开用于更新数据的文件
w+  建立用于更新数据的文件,如果已存在就抹去原有数据
a+  打开或建立用于更新数据的文件,数据追加到文件尾

注:以上用于文本文件的操作,如果是二进制文件就在上述字母后加“b”。

我们用文件最大的目的就是能让数据保存下来。因此在要用文件中数据的时候,就是要把数据读到一个结构(一般保存数据多用结构,便于管理)中去,再对结构进行操作即可。例如,文件aa.data中存储的是30个学生的成绩等信息,要遍历这些信息,对其进行成绩输出、排序、查找等工作时,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先读入到一个结构数组中,再对这个数组进行操作。如下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N 30
typedef struct student /*定义储存学生成绩信息的数组*/
{
char *name;
int chinese;
int maths;
int phy;
int total;
}ST;

main()
{
ST a[N]; /*存储N个学生信息的数组*/
FILE *fp;
void (*process[3])(ST *)={Output,Bubble,Find}; /*实现相关功能的三个函数*/
int choice,i=0;
Show();
printf("\nChoose:\n?");
scanf("%d",&choice);
while(choice>=0&&choice<=2)
   {
   fp=fopen("aa.dat","rb");
   for(i=0;i<N;i++)
      fread(&a,sizeof(ST),1,fp); /*把文件中储存的信息逐个读到数组中去*/
   fclose(fp);
   (*process[choice])(a); /*前面提到的指向函数的指针,选择操作*/
   printf("\n");
   Show();
   printf("\n?");
   scanf("%d",&choice);
   }
}

void Show()
{
printf("\n****Choices:****\n0.Display the data form\n1.Bubble it according to the total score\n2.Search\n3.Quit!\n");
}

void Output(ST *a) /*将文件中存储的信息逐个输出*/
{
int i,t=0;
printf("Name Chinese Maths Physics Total\n");
for(i=0;i<N;i++)
   {
   t=a.chinese+a.maths+a.phy;
   a.total=t;
   printf("%4s%8d%8d%8d%8d\n",a.name,a.chinese,a.maths,a.phy,a.total);
   }
}

void Bubble(ST *a) /*对数组进行排序,并输出结果*/
{
int i,pass;
ST m;
for(pass=0;pass<N-1;pass++)
   for(i=0;i<N-1;i++)
      if(a.total<a[i+1].total)
         {
         m=a; /*结构互换*/
         a=a[i+1];
         a[i+1]=m;
         }
Output(a);
}

void Find(ST *a)
{
int i,t=1;
char m[20];
printf("\nEnter the name you want:");
scanf("%s",m);
for(i=0;i<N;i++)
   if(!strcmp(m,a.name)) /*根据姓名匹配情况输出查找结果*/
   {
   printf("\nThe result is:\n%s, Chinese:%d, Maths:%d,     Physics:%d,Total:%d\n",m,a.chinese,a.maths,a.phy,a.total);
   t=0;
   }
if(t)
   printf("\nThe name is not in the list!\n");
}

楼主:
链表:
链表是C语言中另外一个难点。牵扯到结点、动态分配空间等等。用结构作为链表的结点是非常适合的,例如: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

其中next是指向自身所在结构类型的指针,这样就可以把一个个结点相连,构成链表。

链表结构的一大优势就是动态分配存储,不会像数组一样必须在定义时确定大小,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用malloc和free函数即可实现开辟和释放存储单元。其中,malloc的参数多用sizeof运算符计算得到。

链表的基本操作有:正、反向建立链表;输出链表;删除链表中结点;在链表中插入结点等等,都是要熟练掌握的,初学者通过画图的方式能比较形象地理解建立、插入等实现的过程。

typedef struct node
{
char data;
struct node *next;
}NODE; /*结点*/

正向建立链表:
NODE *create()
{
char ch='a';
NODE *p,*h=NULL,*q=NULL;
while(ch<'z')
   {
   p=(NODE *)malloc(sizeof(NODE)); /*强制类型转换为指针*/
   p->data=ch;
   if(h==NULL) h=p;
      else q->next=p;
   ch++;
   q=p;
   }
q->next=NULL; /*链表结束*/
return h;
}

逆向建立:

NODE *create()
{
char ch='a';
NODE *p,*h=NULL;
while(ch<='z')
   {
   p=(NODE *)malloc(sizeof(NODE));
   p->data=ch;
   p->next=h; /*不断地把head往前挪*/
   h=p;
   ch++;
   }
return h;
}

用递归实现链表逆序输出:

void output(NODE *h)
{
if(h!=NULL)
   {
   output(h->next);
   printf("%c",h->data);
   }
}

插入结点(已有升序的链表):

NODE *insert(NODE *h,int x)
{
NODE *new,*front,*current=h;
while(current!=NULL&&(current->data<x)) /*查找插入的位置*/
   {
   front=current;
   current=current->next;
   }
new=(NODE *)malloc(sizeof(NODE));
new->data=x;
new->next=current;
if(current==h) /*判断是否是要插在表头*/
   h=new;
else front->next=new;
return h;
}

删除结点:

NODE *delete(NODE *h,int x)
{
NODE *q,*p=h;
while(p!=NULL&&(p->data!=x))
   {
   q=p;
   p=p->next;
   }
if(p->data==x) /*找到了要删的结点*/
   {
   if(p==h) /*判断是否要删表头*/
   h=h->next;
      else q->next=p->next;
   free(p); /*释放掉已删掉的结点*/
   }
return h;
}

经常有链表相关的程序填空题,做这样的题要注意看下面提到的变量是否定义了,用到的变量是否赋初值了,是否有给分配空间的没有分配空间,最后看看返回值是否正确。

网友A:
留印,帮顶。下班。

网友B: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