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PROTEL软件使用的误区及几个不易搞清的概念

楼主(2012-02-23):
PROTEL软件深受电子爱好者的喜爱,一般都认为它简单,易用,但这个简单易用是指软件本身的操作,它所涉及到的制作线路板的专业知识可不简单,业余爱好者往往对于线路板的制作工艺知识不了解,一些术语也不知何意,一些开关不知如何设置,所以学起来并不容易.笔者初学时,对计算机已十分熟悉,也手工绘制过多块线路板,虽然很快就能在计算机上画出一个个元件,连上一条条线,但无论如何出不了一张图,经过数年探索,才把一些问题搞清,现将走过的弯路归纳一下,或许对初学者有益.在此首先要求初学者至少了见过双面板. 一.多层板的含义: PROTEL可布多层板,那么多层板是什么呢?从外表看起来多层板和双面板没有什么两样,但多层板中还有一些导电层存在,如同双面板的上下两层铜泊一样可以被腐蚀,然后层压在一起,上下两层和中间层之间用过孔(VIA)进行电气连接.此外还有一个电源层,也是如此.如果对此还不能理解,那么只要记住,设计双面线路板时,在SETUP中将中间一层,二层,三层,四层及电源层全部关闭,其它层可以全部打开,并在NETLIST的ROUTE选项中,将LAYER SETUP中中间一层、二层、三层、及四层全设为‘NOT USED’另外在的RUR/GND选项中GUOUND PLANE NET:及POWER PLANE NET后面全部清空即可(初学者这一点往往不知),如果设计单面板,则将TOP LAYER(顶面)也关闭即可. 二、PROTEL学习中几个常见的误区
1.SCHMEDIT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得到一张美观的电路图 错.SCHMEDIT绘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份网络表,为下一步印制板设计作准备,事实上用西文的SCHMEDIT是很难得到一张美观且符合国标的电路图的.
2.要用TRAXEDIT自动布线,必须先用SCHMEDIT绘制电路图 错.TRAXEDIT自动布线并不需要原理图支持,更不是非用SCHMEDIT绘制不可.TRAXEDIT只是需要一份网络表(.NET)文件.网络表可以由SCHMEDIT绘制成原理图,然后用POST.EXE处理后得到,也可以由其它软件(如ORCAD)软件生成,对网络表了解后还可以手工编制网络表文件. 3.TRAXEDIT中布线时,必须‘正规地’按其提供的布线法去布线,否则不能得到一份完整的印制板图 错.其实只要在PROTEL的BOTTOM LAYER或TOP LAYER画上一条线,或则放上一个焊点,这条线或这个焊点就能被制到板上,不管这条线是怎么画上去的,或这个焊点是怎么做上去,可以是用PROTEL的自动画线,也可以是用F3画线功能画的任意一根线.焊点可以是某个元件上的,也可以是用放置(PLACE)功能放上的一个焊点.这点看似简单,但了解这点,立即可以开始工作.
4单面板比双面板制作简单 错.在PROTEL中制作单面板的难度比双面板难得多, 在使用自动布线功能时布通率很低.
5用PROTEL自动布线功布出的线肯定是正确的. 错.用PROTEL的自动布线并不能完全保证布线的正确,有时还会犯‘严重’的错误,如电源短路等,必须在布线完成后全面检查,认真修改.
6.用PROTEL自动布线功能布出的线是比较合理的. 错.其实用PROTEL自动布线功能布出的线是很乱的,根本比不上有经验的人的手工布线,特别是对模拟电路的布线,几乎必须手工修改.甚至全面手工布线,才能满足要求,
7.PROTEL中元件的封装库很全面,一般不需要自已增加封装库. 错.PROTEL中元件的封装的确很多,但和我们使用的众多元件封装比,还是少了一点,有时一个电解电容都会找不到现成的封装.因此用PROTEL设计印制板,增加封装库就是常事了,好在PROTEL中增加封装库非常方便.这里要注意:封装不能只看外形相似,一定要让焊盘的名字和原理图中该元件的管脚名相同,否则就会在调入网络表时丢失管脚.(元件的管脚名可以用SLM调入该元件来查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近期一些报刊上多有刊登,请参考.
8.PROTEL设计好印制板后,必须用绘图仪绘出图来才能去照相制板. 错.较大一点规模的印制板生产厂只要你提供绘好的图,就可以进行光绘制版,效果很好,而且成本不高,比较一下,如果用照相制板,则一块双面加阻焊,印字的板,必面提供5张图纸(正反铜泊,正反阻焊图及正面的丝印层图),要拍8张底片(正反铜泊及印字面必须先制负片,再翻拍正片),而用光绘制板,只要两片软片即可.
三、几个不易搞清概念
1.要实现PROTEL的自动布局功能,首先要有一个网络表(用如前所述的方法产生),然后进入TRAXEDIT中,在禁止布线层中设置一个布线区域,才能使用这一功能.所谓设置布线区,就是在禁止布线层中画一个方框.操作如下:进入TRAXEDIT后,用‘-’键切换层,见到最下面的状态行是KEEP OUT LAYER后,按下F3画线功能,画一个方框即可,刚开始时可将框画大些,这对以后的布线影响不大.
2.TRAXEDIT中画线的方法.在NETLIST功能表中ROTLE中有四种布线法,分别是
(1)BOARD,即为整个线路板布线.
(2)CONNECTION即区线布线,方法是先在NETLIST中用SHOW功能,显示飞线,然后进入ROTLE功能,选CONNECTION,此时,可以用光标点下一条飞线,即可为这一飞线自动线(3)MANUAL手工布线,方法是首先显示飞线,然后选一个有飞线的焊点,用鼠标点一下,即可用鼠标拖动画线,画线过程中可以切换层.以上三个画线功能必须首先调入网络表,才能使用.
(4)PAD TO PAD即焊盘到焊盘,选中此项后,首先用光标点中一个焊盘(可以是用PLACE功能放置的单个焊盘,也可以是某个元件中的一个焊盘),然后点中另一个,程序即可为这两个焊盘自动布线.
(5)F3画线功能,只要按下F3,即可画线,这是真正的手画线.

网友A:
字大点就好了

网友B:
用AD9画板子可以讲很爽啊,顺手

网友C:
不过,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