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负载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2-02-23):
现在有个产品的老化和开发使用,不知道电子的负载的定电流模式是否适合该情况:
产品的电压输出不是固定的,随着负载的加大而降低,比如负载10ma时候,输出为33v,当负载电流为200ma的时候,输出电压降低到27v,研发过程我想随时调节负载电流的大小,想知道产品的输出电压,或者在某个负载电流模式下老化该产品,请问各位知悉者,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可否满足我的要求?
拜谢!

网友A:
可以。
测试电源(常见为恒压电源),最常用的就是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
对于恒流电源,需要用定压模式。
电子负载常见还有定阻模式、定功率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情况是使用恒压模式还是恒流模式呢?有些糊涂
老化开关电源,采用的是恒压模式吧?

网友A:
用恒流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开关电源的老化也是采用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
感谢

网友B:
本人不晓得老化过程,说不上话:L

楼主:
去找电子负载试验了一下,确定用恒流模式。
但是用电子负载代替产品试验,有事影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