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峰值检测电路复位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3):
比较明显的作用,就是输出通过R8和R7分压,抬高Q1发射极的电位,使得Q1对小信号和噪声不敏感,即便R6很大则必须达到3V以上才能复位。而为了能让Q1的e被托高,必须引入开关管Q2,平时是截至的。

D3除了能提供固定不反应电压和温度补偿外,没有发现有其它主要作用,除非R8的右边另外接一个别的抬高源。

网友B:
D3阻止来自参考地或Q1、Q2的干扰信号进入副反馈造成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