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不能烧写程序了,求助!

楼主(2012-02-23):
各位大虾,stm32片子使用jlink通过SWD接口不能下载程序,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可以的,突然就不行了。

下面是log文件。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15 11:42:48)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60701 bytes, 1 range) ...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AAAAAAAA AAAAAAAA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楼主:
能看到unsecured 是能成功的,说明swd接口同单片机是能够正常连接的吧,但是后面,开始擦除整个片子的时候,就出错了。纠集了,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A:
把BOOT0/BOOT1跳到从内部RAM启动,然后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香主,我来看看。

另外,现在单片机还能正常执行最后一次烧写进去的程序。

楼主:
原来板子上面没有留boot0和boot1的跳线,麻烦了。

网友B:
jlink烧录stm32,貌似同boot0 boot1关系不大。

网友C:
1,解锁下芯片试试
2,或许是虚焊了……

楼主:
7楼,请问怎么样才能解锁芯片啊?

网友A:
jlink烧录stm32,貌似同boot0 boot1关系不大。
引用 网友B:

LZ的问题很可能是在烧录时,内部的程序干扰了JLINK的烧录操作,我让他设置BOOT0/BOOT1就是为了不让内部的程序运行。

有些自动的外设,比如TIMER、DMA等,JLINK是无法让他们停下来的。

网友(2012-12-14):
LZ,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D(2013-04-12):
香版主说的很对哦。

网友E:
我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已经解决了,会不会是jlink通过SWD接口与STM32的硬件连接出错了,我是接错线了,所以一直能连接上,但擦除芯片时就出错。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呵呵    相信香主的实力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G(2013-10-14):
这个问题可能是Jlink固件版本的问题,我手头上有两个jlink,其中一个就是这种情况(...ERROR: Read: 0xAAAAAAAA AAAAAAAA ...),把它升级后两个都可以正常烧写芯片了。

网友H(2014-03-15):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用SWD模式下载,只烧写进去一次,然后后面erase chip 的时候,就提示ram check failed的错误。要怎么解决一下呢,谢谢

网友I:
我也遇到了。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J:
怎么解决也没说,这个帖子一点益处都没有,lz不厚道

网友K:
刚才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De-initializing CPU core (Exit sequence) ...

解决方法:将BOOT0接上高电平然后下载,就成功了。

网友L(2014-12-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把boot0设为1,也不行,xp系统不行,win7系统不行,换了JLINK驱动也不行

网友M(2015-05-23):
我的是电压脚VDDA 电压不足引起异常,改回用3.3V就正常了。。本来想做一个精度高一点的AD检测,结果用431稳压2.5 是不行的

网友N(2017-07-12):
其实就是没有连接好。

网友O(2025-02-08):
遇到同样问题,芯片型号改了下,下载设备选自动识别就好了

网友P:
swd接口同单片机是能够正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