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射频天线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如何取值计算?

楼主(2012-02-23):
如图中所示典型的24L01电路,天线部分的电感值和电容值如何取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通信距离呢?

网友A:
通讯距离不是靠计算这些元件的参数得到的,而是用指令控制芯片的输出功率,这些元件的作用是巴伦变换及阻抗匹配,严格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应用即可,计算的话,需要芯片的内部参数,这显然是无法自己做到的。

网友B:
兄弟想信一般人是算不出来的,但可以用失量分析仪来配出来,通过SMITH图可以测量射频的阻抗匹配,不过巴伦变换是可以算出来的

楼主:
感谢两位专家的回复,我再调试看看

网友C(2012-04-14):
失量分析仪是个好东西,通信距离方面,功率的控制固然重要,但是在天线端没有匹配好的话,对通信距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D:
可以结合实际的pcb,通过匹配部分来优化,

网友E(2013-07-14):
引用 网友B:
兄弟想信一般人是算不出来的,但可以用失量分析仪来配出来,通过SMITH图可以测量射频的阻抗匹配,不过巴伦 ...

不知道巴伦变换怎么计算,这个没有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