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分析电路

楼主(2012-02-23):
(见附件) 拜托大伙了

楼主:
二极管D1 D3 D5 是1N4749 图上写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貌似为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B:
楼主最好说明下意图,不指明想得到什么方面的答案,如何分析?

网友C:
疑似为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D:
D2和D4构成双向整流,D3为VOUT和GND稳压,正半波,电源从L经D2,从VOUT经负载,经GND,再通过C4,给C4充电;负半波,电源经N,D4整流,经VOUT,负载,GND,C3,R9,R12,回到电源L端,由于电阻R9很大,正半波,L降压比较厉害,所以VOUT很低,负半波,N端直接整流VOUT很搞,应该是220V*0.45左右,所以负载上的电压是一个幅度不一样的三角脉冲波形.正半波C4充电时间为RL*C4,负半波充电时间为(RL+R12)*(C3+0.68),正半周虽然电压低,但充电时间短,负半周电压高,但充电时间长

网友:
降压电路

网友E:
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F:
电容降压稳压电路

网友G:
有点像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