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 power 烧毁

楼主(2012-02-23):
我目前有用到 RT8016 这颗switch power,总共3颗,输入5v,输出3.3,1.8,1.2V
现在会发生板阶测试ok,但组装起来以后rt8016 电压异常或者烧毁的现象,已经有仔细检查过,没有短路现象存在。
目前我有做过下列测试:1,由于3颗ic 输入为同一路,所以怀疑输入问题,测试电压波形正常,没有发现突波。
2,一台设备开关机2000次,ok,
线路图如下,3颗线路基本一样,其中输入vin5v是 另一个switchpower 的输出,那个switch power 使用的电感为15uh。
请大家帮忙给我建议,谢谢了 !

网友A:
3路是都有烧掉吗?还是某一路概率多点?
看了规格书,你的电感明显要大很多啊,没按规格书来用啊 2.2uH 差不多了
另外,一般电容要选用陶瓷电容,容量按规格书来的就可以,不要随便改钽电容,不要以为电容越大越好。切记。

网友B:
测一下输入端三路电势差,对照一下相互影响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回2楼:是3路都出现异常的状况,但3.3v的这一路比较多。
我的参数里面,C219,C242都是钽电容,L21实际为4.7uH.

这里的VIN5V是另一片板子上提供的,那片板子上是12v转5v,但不是用RT8016.

那个DC/DC 的输出有接15uH电感和330uf电容。
现在我想在vin5v输入端再接一个大电容。

回3楼:
输入波形都是一样的,而且都很平滑。平常是3.3v的那一路吃的电比较多,300mA左右.这一路坏得也最多。
这个现象RD,DQA都没有遇到过,就是发生在产线生产的时候。

楼主:
大家再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建议啊,我就是模拟不出不良现象,所以不能对症下药。

网友C:
3.3电流比较大呢,把电感改大一点,让它跑到连续模式去试试。
钽电容这玩意,10年的时候被害过,
那时候咱的1.5-3.3v升压,有电压抖动检测关闭功能。
老是误触发,就是因为钽电容的质量不好。
可以换成电解试试。

网友C:
你可以这么试,
1:看温度,
2:测开关波形--改变负载电流,大电流尽量让它跑到连续模式去。
3:换电容试试。

网友D(2012-04-06):
开关电源测试一开始接通电源就炸了,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