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EP968固件升级,STM8S芯片烧录提速!

楼主(2012-02-23):
EP968最新烧录STM8S的速度(自动连接芯片+自动擦除+查空+烧录+校验+芯片加密):
64KB @ 4.1
128KB@7.2
速度已极为接近stm8s芯片的极限烧录速度。

已购买EP968手持编程器的客户且在保修期内的,可邮件联系我们索取升级固件(邮件内请附产品序列号和联系方式)。
{mcuisp AT gmail dot com}
(请勿电话联系,会打爆!)

网友A:
又升级了,不错

网友B:
哈哈, 恭喜恭喜, 鼓励鼓励.

网友C:
LZ这升级速度很快啊:lol

楼主:
LZ这升级速度很快啊:lol
引用 网友C:

呵呵,必须的。
为了造福数以千计的客户,起早摸黑也值得。

网友D:
:lol很不错,鼓励LZ继续升级

网友E:
LZ的产品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F:
这速度够快的

网友G:
这烧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楼主:
128KB芯片已测试,7.2秒含智能芯片探测+自动擦除+查空+烧录+自动增量序列号+校验+加密。

:victory:

网友H:
速度够快的

网友D:
烧录的速度快,升级的速度也快

网友F:
下一次会在哪些方面升级

网友I:
真是很佩服LZ的升级速度

网友J:
stm8s的关键其实和CM3一样,flash_loader(直接使用SWIM控制寄存器的话,就out了几个时代了)需要使用双缓冲机制,可以非常接近极限速度,原理就是处理器在执行烧写的过程中,同时可以通过SWIM下载数据,versaloon一直都是用这个算法。
我测试过在线下载的速度(存下载),将近20KB/s。
stm32如果使用同样的技术,JTAG(4.5M)在线下载速度可以达到34KB/s,SWD的下载速度也差不多。
并且,stm32的JTAG接口还有办法可以突破文档上的速度限制(好像是核心频率/6),记得测试过可以在9M下稳定工作,18M下某些芯片可以稳定工作。

楼主:
Simon兄的速度:128KB/20KB=6.4秒,只包含下载(烧录)的速度。
而我的7.1秒已经包含了自动侦测芯片、擦除、烧录、校验、加密。
128KB/7.1=18KB/S
另外一点:双缓冲并不是必须的,还有其他方法,我就没有用双缓冲!!!

接近极限的速度,结合EP968不惜成本、追求稳定性的硬件设计,多处独创的接口电路、电源处理,我有自信就是同国外卖数万的烧录器相比,EP968也有胜出之处。

2年前,EP968就已经在某大型集团烧录STM32的事情上血拼欧洲某品牌烧录器,令其一直躺在仓库度日。该集团现在每烧录一种芯片,就会要求我支持,最近刚支持了一个PIC18的芯片。
1周前,江苏某股份公司又大批采购EP968,用于烧录ST芯片,而代理某欧洲品牌编程器的某老牌烧录器销售公司(某洛),其江苏分公司百般努力,依然无法动摇客户采购EP968的决心。

网友J:
7.1s是在线下载的速度(stm32的USB口)?这个速度的话,确实非常厉害,甚至可能超过了理论最高速度了,这个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方法了。

呵呵,还有一种类似双缓冲的操作,就是开一个大缓冲,SWIM不停的写入数据,flash_loader不停的烧写数据,这个算法适合可以1byte或者2byte或者4byte写入的处理器。versaloon以前也使用过这种方式的,只是以前测试这个算法效率略低。
总之,原理基本上一样,就是处理器核心一边吧数据写到flash里,下载器一边发送数据。只要两边速度差不多,就可以达到最高的效率。

不过,就商业运营上来讲,价廉物美=定价策略失败。更好的性能或者可靠性,就应该具备至少同样的价格,这样对于客户来说,仍旧是有优势的。

楼主:
先要保证物美,价廉也是必须的:D
我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和运营成本上的优势。
要给同行压力、、、

网友K(2015-05-15):
ep968 烧录8S003F3U6 ,你们有做这个8S003F3U6这种UFQFPN封装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