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密封性好的接插件

楼主(2012-02-23):
最近要做个板子,希望用金属壳,并用密封性好的接插件和外部设备连接,类似INTERCONTROL的PLC那样的接插件,哪位用过,求推荐,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加橡皮圈哦

网友B:
说的是那个接线端子吗?那需要根据你外壳定做吧,不行就加橡皮圈就是

楼主:
2# airwill 有没有什么大公司的接插件推荐下?像菲尼克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