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扩展为12位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换芯片吧

楼主:
不想换芯片了

楼主:
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

网友B:
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C:
楼上的这个怪招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

网友D:
嗯,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网友E: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F:
没这么简单的。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F:
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