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程序中的中断什么都不做

楼主(2012-02-23):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

网友B:
我反正是没这么编过

楼主: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B:
其他中断产生的时候,可以直接返回到主程序里

网友C:
在干扰比较强的环境中,可能会误动作打开某些中断,加了这条指令后,即使产生了,也可以返回.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E:
还有这么的?LZ在哪看到的?

网友F:
中断我是理解了,那个空函数是干什么的,要这个干吗

楼主:
空函数应该是没有作用。。。哎,越说越晕

网友G: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网友G:
中断中的空函数嘛,反正放在那里也不会占用多少空间,再说还能防止误触发。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引用 网友G:
有点道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同意,留给将来升级用。

网友J:
我直接不管它。看来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