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型降压稳压片问!!!!

楼主(2012-02-23):
LM2576 LM2596 有一种是可调节输出型号  还有固定输出电压型号,是不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来用可调节型,固定输出有可能不准??

网友A:
不對的,應該是固定輸出型的更穩定更好一些,
記住一句話,電源要求的是穩定,不是準確的5.0V禍或是3.3V
4.9幾V也行,只要是電源特性好,帶負載能力強,動態特性好。
不要太拘泥于那一點點電壓

网友B:
固定输出死板,就那么几个电压值。在需要非标电压时,就需要可调版本了,但可调版本的需要外加一个到两个电阻,使得电路变得复杂起来,所以能用标准电压的还是要尽量用,省元件。

楼主:
2# 哲哲55 嗯,了解~~谢谢啦,第一次发帖就有热心回复  好感动啊

楼主:
新手,最近在做一个光纤转换器,看现有的板子上的电源这么用,所以过来问问

网友C:
固定的要稳定些,但是你的电压不标准就应该用ADJ的,
稳不稳定关键是你买的IC别买到伪劣的了,还有你的PCB布局和走线很关键。可以好好分析一下数据手册的电路图画法。

网友A:
新手,最近在做一个光纤转换器,看现有的板子上的电源这么用,所以过来问问
引用 楼主:

不客氣,菜鳥一個,嘿嘿

网友D:
固定输出死板,就那么几个电压值。在需要非标电压时,就需要可调版本了,但可调版本的需要外加一个到两个电阻,使得电路变得复杂起来,所以能用标准电压的还是要尽量用,省元件。 ...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如果是成熟大批量的产品,用固定电压的即能省成本省布线空间,

又能防止万一某一反馈电阻虚焊导致电压升到芯片最大可能输出的电压值而导致后级电路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