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TAG下载线初始化出错,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3):
安富丽的LX150T开发板,同样的JTAG下载线,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能下载,一块就会出现如下图的错误,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帮忙看看。
接上板子和电脑后下载线上的指示灯是绿色的,一打开iMPACT初始化JTAG就出错,灯马上变橙色,关闭iMPACT就变回绿色恢复正常。

网友A:
JTAG链的供电不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JTAG链供电不正常,是硬件硬起的吧,具体应该查哪部分呢

网友A:
3# dhjwahaha 应该市的;板子上有专门为芯片提供电压的供电电路;得根据板子的原理图然后测一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但是,具体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不好意思,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了解了,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B:
感觉没有供电。你检查一下。
都是新版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都是新板卡,一块正常,一块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下载线上的灯是什么颜色?

楼主:
接上板子和电脑后下载线上的指示灯是绿色的,一打开iMPACT初始化JTAG就出错,灯马上变橙色,关闭iMPACT就变回绿色恢复正常。

网友C:
也只有学习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