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ICC编译的时候产生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2-02-23):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18\PRO\9.63\bin\picc18.exe" -C -E"Simple_Dice.cce" "Simple_Dice.c" -O"Simple_Dice.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8F452
Error[924]   : 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Thu Feb 23 20:57:38 2012

网友A:
Why do I get "(924) 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when compiling under MPLAB IDE?
The command-line options passed to the compiler driver changed in version 9
compilers, and you need to be using a new MPLAB IDE compiler plugin to ensure
these new options are used when compiling.

If you're using a version 9 compiler, in MPLAB IDE choose 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
from the Project menu and select the "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 rather than
one of the older compiler-specific toolsuites, such as the HI-TECH PICC Toolsuite or
the HI-TECH PICC-18 Toolsuite.

Do NOT specify the path of the compiler in the Location field of this dialog; it is not
used. See the webinar:
http://techtrain.microchip.com/w ... ail.aspx?Active=19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reating projects and using the 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
in MPLAB IDE.

hi-tech 在 version 9 之後改了 -o
所以要去 microchip 下載新的 MPLAB IDE compiler plugin

http://www.htsoft.com/support/faqs.php#faq241

网友B:
下载最新的MPLAB,把原来的项目文件都删除掉,只保留源文件,然后重建项目,使用默认设置,然后再编译。

网友B:
-o  的命令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