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6DSP的JTAG问题

楼主(2012-02-23):
上电后,DSP的EMU0、EMU1管脚是0.9V

网友A:
正常的片内有上拉应该是3.3V啊

楼主:
是啊,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

楼主:
怀疑上电时JTAG处于异常状态,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没设计过

楼主:
咦,又正常了。。。

网友C:
什么原因啊?

网友D:
看来是莫名奇妙的原因了,